楼主(2014-07-17):
我装的是3.5的汉化软件,穿越软件也是3.5的,官网下载的,能不能给我发个详细的教程啊,我看了官网的教程但是感觉还是有很多困惑,并不能穿越啊。

楼主:
另外再请教群友,现在有一个设备是q03cpu,模块有一个232空着的,接了一个带lan口的触摸屏,现在想在设备的另外一端再接一个触摸屏,不带lan口,带com的,配方参数一样,如何实现,电缆用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3.5的汉化软件,穿越软件也是3.5的,官网下载的,能不能给我发个详细的教程啊,我看了官网的教程但是感觉还是有很多困惑,并不能穿越啊。

你是什么型号的屏,连什么PLC,通过什么方式,CPU编程口,通讯模块,还是以太网。
另外装PASS-THROUGH的时候杀毒软件有没有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群友,现在有一个设备是q03cpu,模块有一个232空着的,接了一个带lan口的触摸屏,现在想在设备的另外一端再接一个触摸屏,不带lan口,带com的,配方参数一样,如何实现,电缆用怎样的?
跟编程口或者模块上的那个232通讯都可以。

网友B:
这个太专业
穿越差点没整明吧!

网友C:
功能和三菱的透明传输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