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刚学习用PID控制温度,PID是用向导生成的,输出用的是PWM,用Q0.0输出,向导又生成一个PWM0_RUN
这个子程序有二个参数,一个是周期时间,一个是脉冲时间宽度,现在不明白的是如果用PID的Output用Q0.0时,PWM0_RUN这个子程序有没有用处,如果用,周期时间用100,脉冲时间宽度怎样计算,请老师们指点一下。(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向导自动生成的子程序,不可能没有用处。
但是不一定需要你调用,可能是在PID子程序里调用的。
脉宽周期在向导生成时给定,如果是电加热温度调节,常用周期为2S。
如果周期太短,调节的分辨率可能会很低。

网友B:
PID如果是向导做的,已经自动完成PWM了,PID会自动计算接通时间的,您的PWM就不用了
关于S7-200的pid问题这里有个视频应该很仔细了,您可以看看
http://www.gongyeku.com/special/section_2014071119094200002_20140728090657000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