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请问下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台s7-200 PLC,一台自带一个COM口的电脑(RS232),有一个西门子PROFIBUS总线连接器,一个RS232母插。
现在我想让PLC和我的step7 micro win4.0 sp5通讯上载下载,请问硬件该怎么连?设置该怎么弄?

目前,我的方法是:总线接头输入端AB引出线,分别接在RS232的3和8脚,连接PC com端口。
设置是:PC/PPI cable 属性:com1口,9.6Kb/s。
故障就是连接不上,搜索不到我的PLC,弄了一下午都没有搞定,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我做错了吗?
如果错了该怎么做,谢谢各位

网友A:
可能要用专用连接电缆,专用电缆还要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然后选择相对应的硬件设备

网友B:
你电缆要PC-PPI的型号;

网友C:
一个rs232 一个rs485 协议都不一样 怎么通讯

买一个rs232 转rs485转接器就行了,临时可以用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做一个

网友D:
网上有自制下载线的方法,而且论坛前段时间就有朋友发过

网友E:
2楼的朋友说的对。应该使用pc-ppi  RS232转485的电缆。

网友F:
拨到ON是对的。从电脑上看看链接的端口是否是com1.搜索所有波特率,设置最高战地址,你接的是端口0还是1设置要正确。

网友G:
正常一条普通的PPI电缆就行了

网友H(2014-10-07):
楼主,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啊?
初学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