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一个项目采用4台M430驱动4台水泵,其中三台都已正常投运,唯有一台110KW的无法启动,变频器为132KW,变频器里电参数已按电机铭版设定,但在启动时,总提示A0501故障,电机根本没启动。
此前因为昨时需要,使用132KW变频器驱动75KW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A:
启动过流 查查电机  把投入正常运行的变频器 接到这台电机上运行 看正常的哪吧能不能正常启动 如果不能 说明电机有问题  如果能 说明变频器有问题  元芳你怎么看这问题

网友B:
如楼上的方法先确定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C:
A0501报警是指启动电流过大。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电机机械阻力太大(启动静摩擦力,或卡阻、反转)。
因为MM430默认的模式:P1300=1 V/F FCC是全励磁,输出一定转矩应该没有问题。
有以下几个参数可以调整:
P1310 连续电压提升,默认50%。
P1311 加速时电压提升,默认0%。
P1312 启动时电压提升,默认0%,如果转起来没问题,只是启动阻力大,为克服静摩擦力,就提高此参数。
总之,3个参数之和不超过1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