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MM440/420变频器为什么要对电机参数进行参数识别与优化,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A:
主要是为了保护功能参数的设置

网友B:
新变频,新电机

网友C:
首先要说明,所有西门子驱动系列产品都有电机参数的辨识功能;而不仅是MM440/420。
对电机参数进行识别是因为变频器内置了对电机的保护功能;此功能仅对驱动指定(单一)电机有效。如果你用一台11Kw变频器拖动10台1.1kW电机;这时就不用电机参数识别;由你设计、完成对电机的保护。而变频器只负责保护它自己。
如果对电机的速度控制有一定的要求(变速过程、稳速精度等)时,需要在上述基础上,对电机参数优化,使其达到较理想要求。

网友D:
难得看到如此体会和认识。给楼上发言鼓掌。

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现在更加入了现代控制理论的元素。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都讲究建立一个等效的数学模型。只有在这个模型下仿真控制,才可获得最佳的运行效果。建模是传动控制的一个要素。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是基于这个控制策略,在智能化的控制系统中,建立了自学习建模功能。多好的功能呀,你通过使用它的变频器,就可以体会到许多的传动理论如何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感觉很有趣味性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