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现有一台430变频器,22KW,带一台水泵,工频水泵运行,管道压力上6公斤。变频运行到50HZ,发现管道压力只能到4公斤多点。查了很久,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只能到340V,关于限辐的参数看过了,并没有限辐。
请问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用变频器带水泵,压力达不到工频时的压力。是否跟变频器50HZ后,输出电压只有340V造成的?这台变频器是新变频器

网友A:
原因是虽然是同一路电源,但是变频输出相序和工频相序是不同的,把变频反向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与电源相序有关系吗?变频器控制电机与工频驱动,不同的在于工频电源的频率和电压是规定死的而且是正弦波。变频其输出的频率和电压是模型控制的,而且输出不是正弦波。所以频率达到了,电压达不到是可能的。可以认为的修正,比如,为提高出水口的压力,可以提高频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