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wincc flexible中顶部的报警显示条在报警复位后(程序中报警信号已恢复正常),在画面上点击复位按钮后显示条报警信息仍不能够消失是怎么回事啊,另外在复位按钮中已经添加了ALARM BUFFER CLEAR功能,请大侠们指导一下是哪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A:
要了解WinCC flexible的报警,首先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概念:
1.报警类别:定义报警的重要程度,默认分错误、警告等,也可以自定义,错误类的报警必须要确认才能完全消失,而警告类的报警无需确认,提到了确认,那么就需要了解报警状态的概念;
2.报警状态:定义了报警当前的状态,有来了(Come),走了(Deactive)和确认了(Acknowledged),例如M0.0触发离散量报警,如果选择的是错误类别,当M0.0=1时,报警会显示在报警窗口中,这时的状态是C,即报警来了,当M0.0=0时,报警依旧会显示在报警窗口中,但是报警状态变成CD,即来了又走了,这时如果操作工点击报警视图右下角的确认按钮,这时这条报警才从报警视图中完全消失,但是在报警事件中可以看到此报警的状态变成CDA,即来了走了确认了;还有一种情况,当M0.0=1是时,报警会显示在报警窗口中,这时的状态是C,即报警来了,这时如果操作工点击报警视图右下角的确认按钮,报警依旧会显示在报警视图中,但是状态变成了CA,即来了确认了,如果这时M0.0=0了,那么这条报警才从报警视图中完全消失,但是在报警事件中可以看到此报警的状态变成CAD,即来了确认了走了;这里又提到了报警事件,那么就要了解报警几种显示方法;
3.报警视图的显示:分报警、报警事件、报警记录,报警指的是实时显示,即报警来了就显示,但是CAD和CDA的状态都不显示,报警事件指的是历史报警,数据来源是屏的报警缓冲区,根据屏的不同,缓冲区的大小不同,但是缓冲区都是先进先出的,一条完整的报警在报警事件中分三条显示,即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确认的;报警记录指的是有数据记录功能的屏,如果配置了存储卡,可以做历史报警的存储,概念与报警事件一样,只不过数据来源与存储卡上的文件;
4.报警窗口与报警视图:报警视图可以用在任何画面,有没有报警都显示,而报警窗口只能在模板中添加,默认不显示,只要有报警了,会在任何一个使用模板的画面弹出;
5.报警指示器:来了N条报警后,报警指示器显示N,并且不停闪烁;这时报警走了M条,报警指示器显示(N-M),并且不停闪烁,当报警全部走后,报警指示器显示0,并且不停闪烁,直至全部确认,报警指示器消失;来了N条报警后,全部确认,报警指示器显示N,且不闪烁。也就是说,报警指示器上的数字是未走的报警,无论确认与否;报警指示器闪烁说明有未确认的报警。报警指示器没有任何自带的点击事件,但是可以组态两种单击事件---单击、闪烁时单击,函数只有一个:ShowAlarmWindow。

网友B:
1楼强大,总结的好全

网友C(2015-10-19):
回复 网友A:
不得不回复一个。
看手册和帮助好几天了,报警这部分 一直迷迷糊糊的。

看了此贴一下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