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1.NCU同为573.5,后面还有五个字母如JKLMN其中某个字母被打叉,后面打叉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2.如果前面的一样,后面的打叉不一样能互用吗?
3.在更换NCU后还出现了300202 300402 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麻烦大神给指点!谢谢

网友A:
300202 轴 %1 驱动 %2 CRC 出错,地点 %3
300402 伺服接口系统错误,错误代码 %1, %2
你的两个报警都比较特别,好像是硬件问题,请问你总清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