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星角切换问题

楼主(2014-07-17):
主机启动之前一直用时间继电器,整理配电柜后,PLC直接启动,Y0接主接触器线圈,Y2接角常闭锁星,Y1接星常闭锁角。

现在出现个问题

就是启动时间不够长,星启动电流在60往下一点就切换角了。
每次都能启动的来。
问题是到了冬天设备的油稠了肯定起不来。
问,怎么处理呢?

在Y1处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2秒如何?  Y2断电后电机由于惯性是不是电流会下降一些?下降后正好延时2秒切角。

不知行不行?

网友A:
直接把转换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调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怎么调?

网友B:
我看到有个时间继电器啊,把那个时间继电器调节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图片不够清楚,但是我估计那个是时间继电器,用PLC内部继电器的话,调试的时候估计不太方便。如果那个就是时间继电器,你调节下时间久可以了。

网友C:
不懂楼主的PLC输入点数还有没有富余。
如果有,连接一个两位的拨码开关,将8根线接入输入端,内部编程使用BIN转换,直接读取拨码开关上面的数字做时间值。

楼主:
你好,这个图是未整理之前的图片

现在的控制柜里面没有时间继电器了。其他的一样。
但是在整理之前不知道PLC自身的切换时间差。

现在启动只是靠PLC自身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不懂。

我想问问我说的理论成立吗?

(在Y1输出点上加个延时继电器。然后再接星接触器常闭触点互锁角接触器。)

网友D:
楼主是说,Y0主接触器、Y1星形接触器、Y2三角形接触器;现在,想通过外部时间继电器、延长星形接触器接通时间吗?
若如此,Y2会先接通,则星-角转换时,可能没有间隔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不知可否通过时间继电器的选型解决,不了解)。
也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PLC来实现星三角转换以后,就不能外加时间继电器了。
也就是说,要么用外部时间继电器控制而不进PLC控制,要么用PLC控制而不能外加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C:
而PLC调节时间的办法就是连接电脑改时间。
或者有一种方法是手动调节PLC里面的模拟电位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而PLC调节时间的办法就是连接电脑改时间。
或者有一种方法是手动调节PLC里面的模拟电位器的。
这两种方法都要修改程序,只不过第一种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午我接了一个角接触器的通电延时。
直接启动不了了。
没办法又摘了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好,我联系下改装PLC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E:
楼主应该修改PLC内部时间(在程序里)。

网友F:
估计改PLC以后时间继电器没用了吧
这个在PLC内做延时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暂时不会PLC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是的。

网友G:
可以用外置时间继电器作为转换条件啊,而且时间继电器可以调整时间,这样你的程序就好写了

网友H:
花岗岩圆盘锯吧,单臂机还是桥切?很老的机器了,没有自动分片功能,有必要用PLC吗?四个中继(自动,左限,右限,下限各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主机,降刀各一个),接个正反转电路就行了吧。

网友I:
首先,从星/角启动控制上来说,Y0为主控接触器,Y1为星接启动,Y2为角形运行。通常为了简化电路,启动时主控接触器与星接启动接触器可以同时吸合,延时时间一到,星接接触器断开,角接接触器闭合运行。为了安全可靠运行,通常星接启动接触器与角接运行接触器互锁,保证这两个接触器不能出现同时闭合的可能性。

其次,从改用PLC做星/角启动来说,由于不用考虑继电器使用量多与少,可以将电路设计的更加完善和可靠。因此,可以在启动时Y1先闭合后主接触器才闭合启动,时间一到,Y0、Y1同时断开,然后Y2闭合后Y0再闭合,这样做可以延长星接、角接两个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为了安全和可靠,星接、角接这两个接触器仍然需要做互锁,以免产生同时闭合现象。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改用PLC后如果想简单增加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延长启动时间是不现实的,甚至要比原来接触器控制电路还麻烦和复杂。

在这里,你要考虑Y1断开(没有输出)、Y2闭合(有输出)这个期间,你要保证星接接触器在PLC无出(断开)信号时仍然保持吸合、角接接触器在有输出(吸合)信号时仍然处于断开状态。同时,你还要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继电器来使它们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转换。

所以,我劝你还是找程序设计人员来帮你改,又或者你学会这种PLC编程技术,自己调试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参数。当然了,如果要经常改变参数,不如增加一个文本显示器或者触摸屏。

网友J:
瞧这盘给折腾的!真败了!以后要看线号修设备!!!

网友K:
把时间调长即可,如果程序做不了,就把电路改了,直接用时间继电!

网友L:
修改一下程序中的时间多好职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
有自动分片功能
4个中继是上下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左上角的这个显示器可以调节一些数据
不知能否调节这个呢。

网友M:
时间长些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的这个显示器可以调节一些数据
不知能否调节这个呢。
能否调节启动转换时间,这要看文本显示器内有没有设计这个功能,你可以查看文本显示器内的菜单或说明。

不过,据个人经验,通常启动转换时间不是常数,一般不需要经常调节,所以都不会将其作为一个常用参数量提供给操作人员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
不能调

楼主(2015-11-29):
谢谢楼上的回答。学习PLCing…

网友N:
我看输入点我富余   外加一选择开关    程序编两套星三角启动   一长一短   用选择开关选择哪一套    输出可以不用增加的

网友O: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是多大的,看看起动需要多长时间,6楼方法很好,如输入点允许,可以接拨码开关解决最为经济。

楼主:
回复 网友O:
22kw六级电动机。

网友P:
以前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是怎么运行的?
按启动,星形启动的电流还没开始回落角接触器就吸合。也能启动。。。但是我一般都是按一次启动在三秒后再按一次他停止了,电机有惯性在转,紧接着再按一次启动。星形启动电流就会就不会那么高了。就是说连按三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