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接修一台DV3000 最大频率只能涨到20HZ.
该变频器跟另外一个帖子的凌科600为一家工厂的都是在雷雨天气造成的故障。
经测量+10v电源电压缺失为6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测量+10v电源电压缺失为6v左右。
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改内部控制即用面板调节频率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