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归档数据能不能导出之后,修改一下之后再导入???

网友A:
WINCC在线表格控件里面可以改归档数据
由于WINCC归档数据时压缩过的,不能像你说的直接导入你自己随意生成的WINCC数据
但是如果你知道数据的压缩格式,你也可以按照WINCC的压缩方式进行编辑好了之后再压缩,不过难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