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最近用FX3U-48MT的PLC控制伺服电机三菱MR-J3
使用数据:电机设定的脉冲是1000一圈   电机的轴周长为220mm  需要转2260mm的长度
我先开始MOV常数到D里面 然后把D里面的值全部用DEBIN转换成二进制数 然后计算  计算好了之后把得出的数据DEBCD回来  这时Y0有输出 但是电机不动  电机是好的 点动可以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你的数据处理麻烦了点,可以这么做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电子齿轮了?定好指令脉冲单位,设定齿轮比,想跑多少长度就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那个2260mm的长度是需要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的 所以必须要计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做也可以修改的 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e1000 是浮点数1000.00是那个意思码?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