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一台数控车,变频器一运行高速就出gf报警,一开始以为是变频器问题,换了变频器出过载报警,观察变频器电流是24a,亮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处理好后,再次让电机脱开所有负载,电机电流三相分别为7.8、8.8、9.1a,拆开电机发现稍微有些扫膛,前端盖和轴承之间有些间隙,找了个修电机的居然是没问题,请教了别的师傅说是软击穿

网友A:
一般5.5KW电机的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0%左右就是5A左右吧,因为你的电机有些问题,所以空载电流偏大也是正常的,需要更换好轴承,杜绝扫膛问题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B:
变频器对电机的要求要高一点,因为变频器的输出含有谐波成分

网友C:
4-5A是正常的

网友D:
软击穿?那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多少的?B级绝缘还是F级绝缘?如果是F级的,就不会出现软击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