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请问检测输送带上的物件,并且对物件计数,选什么样的传感器好?物件是非金属的材料。

网友A:
非金属是否透光,如果基本上不透光建议使用对射电眼吧对射电眼测量的距离比较大,或是漫反射电眼测量的距离短就是厘米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