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提示网络链接有问题之类的,在线状态不对,但是我可以用DISPLAY ACCESSIBLE NODES在线看到TCU MCP NCU等,也可以将PLC程序上载到电脑 就是不能在线监控

网友A:
上载时你指定了连接的ip是192.168.214.1或192.168.215.1,但上传后的硬件组态中的cp
地址不一定是192.168.214.1或192.168.215.1. 上载或在线时使用项目中cp硬件组态
ip,所以失败了.所以进硬件组态中改cp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