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FX3u-485-BD 有RDA  RDB  SDA  SDB SG 五个接线端口
买的232转485转接器

有6个端口  怎么接线?

求大侠们帮助

网友A:
3u也有232BD板,干吗这么做?

网友B:
485一般用2颗线就OK了,加上地也就3科。关键是你要连接什么设备。看一下接线图就OK了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看手册,打客服

网友D:
232这端连的是什么?
直接用FX3U-232BD不是更简捷;

网友E:
是的有232BD 干嘛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