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容焊机

楼主(2014-07-17):
今天看热电偶的制作,要用到电容焊机,但百度不到电容焊机资料,不知是不是氩弧焊机,或是有其他标准叫法

网友A:
电容焊机应该是电容点焊机,是利用电容的放电来进行点焊的

网友B:
听说过“螺柱焊机(储能式)”,但未见到过;当然,不一定与楼主提到的类似(原理上有无相似)。

网友C:
   电容式电焊机实际上是小功率碰焊机,不用焊条。原理很简单,将电容充满电,再将小工件对准所焊部位短路放电即可。
   电容式储能点焊机.

网友D:
原来 是这样的原理,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