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教教啊

楼主(2014-07-17):
哪位大师帮我看看啊,怎么信捷的TH765-N的触摸屏下载到触摸屏的程序老下载不了啊,USB驱动我装好了啊,在设备管理里面看到的。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信捷客服电话也打了,说的我都做到了,就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真的找不出原因了啊,因为我是新手,自己现在刚刚琢磨啊,还请哪位大师指教啊

网友A:
用的什么线?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头是USB,一头是小的半方孔的

网友B:
USB口是2.0还是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

网友C:
数据线跟电脑COM口链接的问题,电脑端口多插拔几次就可以了,这问题很常见!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吧。

网友D:
通讯不正常的时候 可以换个USB口子试试

网友E:
波特率选对了吗

网友F:
驱动安装正确的话,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G:
驱动、设置、线,一般是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