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7):
初始状态M8002为ON时,D20的值为0,间隔10秒后,D20值由0变为1,再次间隔10秒,由1变为2,递增,一直到D20变为19后,间隔10秒将D20值变到9,再间隔10秒变为8,递减,直到D20值变为0,变为0后间隔10秒变为10,再递增,直到变为19,再从19变为9,递减,如此循环(需注意的是只有初始时是从0逐渐变为19)

请高手赐招!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状态M8002为ON时,D20的值为0,间隔10秒后,D20值由0变为1,再次间隔10秒,由1变为2,递增,一直到D20变为19后,间隔10秒将D20值变到9,再间隔10秒变为8,递减,直到D20值变为0,变为0后间隔10秒变为10,再递增,直到变为19,再从19变为9,递减,如此循环(需注意的是只有初始时是从0逐渐变为19)

请高手赐招!万分感谢

请指教!和楼主要求的差异在于间隔时间为1S,而楼主要求10S,因为我不想等待较长的时间来测试我的程序,这一点请多包涵。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用顺控指令,看下面图片,压缩包有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大,乐于助人!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也谢谢你!电脑没装GX WORKS,打不开,C大的很完美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相同的功能,一个107步,一个59步,自己评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知道您的更简洁,可是只能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另外,我更倾向于使用非步进程序
谢谢你!报歉!

网友C:
我的感觉步进让一般人能做出来,不用步进的话,对能力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