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plc控制3个步进电机开机回原点怎么实现?回原点的要求是返回碰到x0后再向反方向运行一段距离。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指令回原点吗

网友B:
不同的PLC回原点工序不同,请指出什么牌子的PLC吧,才能具体解决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

网友D:
是呀,得看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E:
看你是什么型号PLC,简单的PLC回原点的动作也简单。功能强的模块有多种回原点的方式可以选择。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PLC,只能说步进电机找原点的原理,怎么编程你自己去理解:
1,方向,确定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信号,将旋转方向开关切换到向原点方向;
2,脉冲频率,输出慢速脉冲频率,缓慢向原点方向移动;
3,脉冲数,不知道,不断发脉冲数,等待原点开关信号后停止,事实上为防止到原点过冲,应在原点前还有一个减速点开关信号,在获得该信号后减速,更缓慢移动到等待获得原点开关信号,并停止发脉冲,此时即为原点位置,PLC内部位置复位(清零)。
4,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低速端(减速机后)加装一个经济型全行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EX38(输出RS485信号),RS485信号到PLC,开机即可直接获得位置信号,无需找原点,并节省位置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实际上是最省钱又方便的方案。

网友G:
你那个PLC应该有向导的吧,你找找看

网友H:
有思路再用指令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