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系统有两组泵,一用一备,手动切换
每组有两台泵,分为主泵和睡眠泵,工作方式有以下三种:主泵和睡眠泵同时运行;主泵单独运行;睡眠泵单独运行。
主泵和睡眠泵的工作方式选择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
各泵均有工频和变频两种运行方式。
系统具有变频故障,低水位保护功能

网友A:
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B:
楼主是想别人送一整套完整的、并且稳定的、已经有长时间运行的案例的系统解决方案给他,他好拿去制作工程。
然后施工过程中遇到问题,还要免费给他技术支持,免费给他调试。

网友C:
主泵和睡眠泵的三种切换方式的自动是如何实现的呢?是通过什么判定,水压还是频率还是其他量?请楼主将电路图发给斑竹,帮你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去确定方案。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28&a_id=1142402&s_id=0&num=9#anch

网友D:
哈哈,在这里贴图,好像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贴。不像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需要有一定的资历才能享受贴图授权。

楼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场的工艺需求,在这里求方案和选型配置。其实LOGO!干这个太合适了。LOGO!+MM430(西门子的变频器)事情就办妥了。MM430本身具备休眠功能。所有的逻辑转换和控制及给定,均有LOGO!来完成。

网友E:
这种要logo 干嘛,

还不如用abb ac510 ,invt CHV160A,ALPHA6600系列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你上面所有要求都能满足简单稳定。

http://www.szalpha.cn/d/file/p/201310/10771e25a3c5cabce26228e6184227b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