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公司有一台三菱F700系列的变频器硬件发生了故障,由于没有同型号的备件,找到了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30的变频器,安装替换完成后,在MM430的面板上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但是原来的人机界面(欧姆龙的)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失去了作用,无法控制电机的启动,只是可以调节电机频率的大小,PLC用的是欧姆龙CJ1M系列的,问题是只是更换了变频器而已,人机界面和PLC之间的数据线没有动,但是通过人机界面却控制不了了,哪位高手给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换过的变频器和PLC的输出接点有没有改变过

网友B:
MM430的面板上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
那MM430的启动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C:
呵呵;
PLC如何与变频器用的通讯的模式控制,那就只能改程序了;
如果是端子控制,检查一下接线及设置;

网友D:
是啊 首先看看控制方式吧

网友E:
你走的通信控制还是数字量+模拟量,数字量控制的话你检查下变频器的输入是NPN还是PNP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16&a_id=1130999&s_id=0&num=1#anch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
PLC如何与变频器用的通讯的模式控制,那就只能改程序了;
如果是端子控制,检查一下接线及设置;
楼主正解

网友G:
这要看你用的PLC对变频器采用数字量控制还是采用通讯端口控制,如采用数字量就要详细检查接线和PLC输出是否对应,如果采用通讯端口控制,就要改变PLC内程序和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H:
呵呵,你的变频器没设置好吧,变频器没用通讯吧。

网友I:
你走的通信控制还是数字量+模拟量,数字量控制的话你检查下变频器的输入是NPN还是PNP
这个是正解
数字量的话小日本是NPN
西门子的则是PNP

网友J:
问题的关键是,原来的变频器是由端子控制还是通讯控制?如果是端子控制,问题就是PNP和NPN输入类型的问题了。日系与德系就是不一样;如果是通讯,那铁定要改程序了。

网友K:
主要看PLC和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端子或模拟量控制没有问题。如果是通过485通讯就不行,必须修改PLC程序。除了修改通信协议,还要修改运行、频率等指令码。

网友L:
能够调节频率,估计是接线及电平方式问题,如果是通讯控制,触摸屏肯定给不了变频器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