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请问已经使用组态王作为人机界面了,所有的状态和控制在组态王里面控制并显示,还需要在电气柜上设置按钮和指示灯吗?

网友A:
需要,控制柜直接控制是需要的,比如急停必须是实体按钮。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的,按钮还是比电脑来的方便。

网友C:
部分需要用控制柜控制,比如电源指示灯,急停控制等

网友D:
我们一般使用启动(复位),急停,电源旋钮,电源指示灯,蜂鸣器(或报警指示灯),还有个三色灯

网友E:
重要及操作频繁的还是需要的。

网友F:
如果说是像中央控制机房的那种一排圆弧形控制柜围着,中间一个控制台,有电脑显示以及操作。
基本的柜子外部显示正常运行的信号指示必须有,否则当中央控制台显示异常的时候,必须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有电,是否运行的状态。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从安全角度来说应该添加一套脱离上位机组态的急停系统,在上位机故障时可以对设备进行最基本的停止控制。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1088443&s_id=0&num=15#anch

网友H:
根据情况看
有些还是必须装的!
安全的急停,启停等

网友I:
假如电脑和程序崩溃了咋操作?

网友J:
个人认为:电源开关,急停,启动,停止这四个应该有硬线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