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以前用MM430,出现故障后,重新上电故障可以消除。为什么V20不行呢?

网友A:
这些通用变频器(包括MM4)上电不会因为进线缺相报故障的。只会在运行时由于直流电压降低过多而报故障。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10&a_id=1158097&s_id=0&num=4#anch

网友B:
只能够说明你的V20要看专科门诊了…

网友C:
找一下咸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