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西门子300 DP网络中有一个PLC,配置多个上位机安装组态王,每台上位机都使用OPC和PLC通讯,这样可行吗?

网友A:
配置的上位机通讯连接越多,越占用cpu的系统资源一般配置8个没有问题。你这种情况建议你用opcserver连接300,然后多个上位机连接opcserver读取数据。
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4&a_id=1158165&s_id=0&num=1#anch

网友B:
干嘛不用WINCC呢 不存在OPC问题 更简单

网友C:
这个无可厚非,因为上位机的编程环境,谁熟悉什么,就喜欢用什么。组态王也好,VB也好,VC也好,只要能通过OPCSERVER与S7 300通讯,就可以了。WINCC当然更好。自家的东西连接无障碍。但第三方的上位软件也有广泛的应用呀。这里不光是成本问题,还有习惯问题。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集成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