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有几个10KV的二极管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想知道二极管的好坏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如果用摇表的话 要用多大的摇表?

网友A:
10kv的快恢复,正向导通要30V,用直流源串电阻量好坏
或者用220VAC 串灯泡试试。

网友B:
我们这用2500的摇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有500的摇表

网友C:
回复 楼主:
500的摇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