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我用传感器取得模拟量,经过plc转换之后在上位机上用组态王显示,传感器输出是4-20mA的电流,经过PLC后,我变成了0-10的一个模拟值,值存在了VD384中,我用状态监控, 发现VD384里的值是0-10的一个值,而且动传感器,值也会相应的变化,可是我在组态王上不能把数值显示出来,组态王我设置的变量类型是IO实数,寄存器是V384,数据类型是SHORT,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10,最小原始值是0,最大原始值是10,可是显示的数据不对,是不是我的最小(大)值和最小(大)原始值设置错了,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数据类型选FLOAT 变量类型IO实数。最大值选100都行,最小值和你量程下限一样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B:
最小就是0吧
最大不下于10吧

网友C:
数据类型搞对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今天刚解决问题,数据类型变成FLOAT之后就对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5-11-25):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搞对就好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但我的寄存器是D20,不能设为FLOAT

网友E(2019-04-05):
请教各位大神,,对组态王不熟悉,采集的风机进出口压力信号,设备量程-8~0KP,PLC转换出信号正确,组态王画面如何设置初始值和原始最大值最小值,原始最大最小值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E:
补充:寄存器是D378,类型要设置成什么呢

网友F:
最小原始值和最大原始值 为从现场采集来的数据的值 比如你看plc传送来的中间数据就是原始值
最小值和最大值 是你要在组态界面上显示的值的范围

通过设置这几个参数,可以使用组态王运算,不用在PLC程序里写程序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