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短时间发脉冲

楼主(2014-07-18):
PLC能在30ms内,发送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吗?三菱最小加减速都50ms,加起来都100ms了。

网友A:
fx3u的有一条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用d8132和m8132来解觉你的想法,也许可行。
           |----||---[DHSZ  D100  K5 M8132]
           |-----||----( C250  K2000000000)
           |----||----[dplsy  d8132   k0  y0]
我不知可行不行,理论上说可以,但我不成用过,如说错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比较去实现的话,减速不圆滑,会有过冲现象。
PLSY本身也可以发定量脉冲,不带加减速时间。

网友A:
理论上不会,使使吧。但我不能保正,我没有条件去应证。

网友B:
看你发的脉冲有多少,如果脉冲不超过加速与减速的步的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