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8):
星和角下面的主线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
要换一下相序,不然星、角的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B:
没错,电机接线端子是上面U1/V1/W1下面W2/U2/V2,保持每个线圈380就行

网友C:
是不对!
换一下相

网友D:
没错啊,这图是软件生成出来的,每组线圈都是380V

网友E:
没错的。星形运转时转向是由主接触器决定,星接触器只是起到一个短接作用。转成三角形之后电机还是按一个方向运转的。

网友F:
没错啊,星型反正要并在一起的,只要三角形的主线和接线盒中的相对应就行了(接线盒中的线回复出厂时的状态)。

网友G:
没错的   电机端 uvw  和 WUV  有一相是错开的

网友H:
实物接线就是这样的

网友I:
没错,电机上已经给调了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换角和星的出线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这个样子的啊。
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只要角的线和主接触器的一样就行、?

网友J:
看不出来主回路有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角和星的相序问题。。

楼主:
我晕了,到底图上的是对还是错啊

这样接线星转角的时候是不是反转。

网友K:
没有标相序 U V W    就看标相序对不对了!

网友L:
正确啊,反转要调电源。

网友M:
电机接线盒内的绕组端点标记为:
1.
或者:
2.

网友M:
实物图中按这两种接法都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相序就是电动机接线排的相序。。
自己不乱改。。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相序就是电动机接线排的相序。。
自己不乱改。。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相序就是电动机接线排的相序。。
自己不乱改。。
决定星的电机转向和角的电机转向。。
是不是角接触器和主接触器的接线顺序一样就行?

网友N:
星三角主线接反不会反转的,只有缺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N:
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