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V13

楼主(2014-07-18):
大家好 小弟最近安装V13软件 先安装了SIMATIC_STEP_7_Professional_V13 然后是WinCCV13 发现电脑特别卡 检查安装程序发现安装了俩WICC 一个叫WINCC runtime advance 一个叫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感觉有冲突 我就把前面的卸载了 电脑现在好了点 请教各位是否保留一个就可以 另外小弟对截图中的东西不熟悉 只知道中间哪些带数字的 请各位前辈知道知道他们的作用 谢谢

楼主:
第一个和低三个小弟 知道了 嘿嘿嘿

网友A:
博图软件的推荐配置:
I5或以上CPU,8G或以上内存。

网友B:
用的V11版的,以前的电脑卡到死,换了台新电脑感觉好多了

网友B:
西门子这集成思想是好,但考虑到电脑配置,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