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报过热

楼主(2014-07-18):
一台汇川md320   2.2kw变频器,开机频繁报过热故障。不开机调参数看温度显示正常。一开机温度直线上升报警。带载和不带载都一样,检测过热电路为555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开始已为是振荡电路问题。更换所有元件无效。该电路电源取下驱动+15v电源,后仔细检查发现,开机模块温度开机温度在上升,但停机能很快的把温度降下来,切开机主电容温度也较高。因该机为08年产,后把驱动电容和主电容都换了。开机温度显示正常。带0.75kw电机运行两小时,在空调房,温度显示25度,想请大家分析一下该故障是驱动电容容量减小引起还是主电容引起的。电路如下

楼主:
咋就没人说说呢

网友A:
主要是主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其次是驱动电容…楼主有否测量过主电容容量值?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电容引起15V电压波动,igbt开通电压上升不够快产生的开关损耗增加。

网友C:
主电容报欠过压的多啊  我看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
没有仔细看过,路过而已。

网友E:
断开负载看看,还会高温报警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主电容不足会报欠压不错,但主电容不良引起炸模块的也时有发生…

网友F:
环境不过热的话,6年的机器,主电容还是可以用的,且汇川的主电容配额还是蛮足的

要说一运行起来就过热,驱动电源的供电不足比较像是问题的根源

网友G:
主电容可以用表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