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4-07-18):
请问:如果只有电接点压力表如何用接触器控制供水的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还有就是:远程控制压力表与电接点压力表有什么区别?谢谢各位!

网友A:
拿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好好研究就明白了。(只有接通断开两种状态)

远传压力表电源端接上10v电源,输出0~10v对应者对应表压力量程。(输出端电压是连续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好好研究就明白了。(只有接通断开两种状态)

远传压力表电源端接上10v电源,输出0~10v对应者对应表压力量程。(输出端电压是连续变化)
1楼主说得对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比较简单,动作比较频繁(是管道压力来定)实习那不了恒压的功能,用接触器就完成。压力传感器必须配套变频器才能实现,设置时要有变频器知识才行。

网友D:
单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是搞不定恒压的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做不到恒压供水  有高低压差  而且容易坏

网友F:
用电接点压力表可以控制在一定压力范围(为了减少动作次数压力表可装在一个储气罐上比较好)。楼主你说的远程控制压力表?我就没见过。只用过远传压力表(吧表压信号传送出去,不带控制)

网友F:
我用过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台水泵(一大一小),管道装一个压力调节阀,超压回流启用小水泵保压,压力较低用大水泵

楼主:
各位说的很对,我感觉也是不理想,我想用这个电接点压力表配合一台变频器来减少电动机直接起停!

网友G:
电接点压力表输出的是开关量,远传压力表输出的是模拟量,电接点压力表也可以设置一个压力范围来控制变频器,关键是你变频器的如何定义来设置在多大的压力区间,保持多少频率来决定电机的转速保持恒压

网友H:
还想用开关量来进行控制恒压供水吗?
还不如直接使用模拟量进行控制,这样做出来的工程,给用户最好的体验效果,成本又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A:
搞的真麻烦,买个供水性变频器就行了,abb 英威腾  深圳阿尔法 等。

真要做保护 一个电接点压力表远远不够,

还要要考虑Q入<Q出,Q入>Q出,Q入=Q出,停水,远传压力表损坏,导致变频器50hz输出这类问题。

减少启动频率 加装一个储压罐 变频器休眠。
特别Q入=Q出时,刚启动 一定误报进出水缺压。
Q入<Q出 停水 时如何让变频器判断不是Q入=Q出,否者一直转下去电机会损毁。水泵进气会有气蚀现象

网友I:
电接点压力表 一般我们只是用来做报警输入 检测有没有水

网友J:
别用电接点的了

网友K:
用一个恒压给水控制器和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可以控制1----4个泵。很方便。(一个远传压力表或者一个压力变送器)

网友L:
远传压力表是变频器用的

楼主:
现在我用的就是远传压力表,它能够提供频率源,但是不能控制水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