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4-07-18):
如图,为什么我在模拟的时候最后C2和C0不能复位,求指导。

楼主:
473到495步可以直接忽略。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线模拟吗?
不是仿真吧
有些时候仿真会有问题

网友B:
可先查 是否切实给了复位信号。

网友C:
当时的数值都是多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