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小事

楼主(2014-07-18):
我说说做晚上上班发生的一件事。我昨晚上夜班交接班的时候说1号机1流2号拉矫电机报警拉闸了。接班后就拉下马上安排人去处理我也去现场了。原来早几天就是这个拉矫电机报警了换了一台电机这还没有几天就坏了?到现场看报警记录是加速过流使用的是三菱的740变频器,然后到现场检查电机和电缆。检查后电机没有接地,在检查电缆的时候发现有一相接地。然后使用备用的电缆换上后开机试车后正常电流也稳定,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干其他活了。在送引锭的时候生产上找说又报警了,马上到现场后发现是报恒速过流复位后立即报警。没有办法了到现场把电机线拆了试车没有问题不报警了。马上操持人让换电机。原来也有过这种问题电机不接地3相也通就是没有办法使用一给就报警换电机就好了。这回也以为是电机有问题了,换完电机后试车还是不行。还是报过流,这回我可真有点懵了。没有办法还是从头再检查看电机绝缘,电缆的绝缘都没有问题。这时候生产上都开浇了,后来我想了一把把这个电机线接到别的变频器上试一下。这一试没有问题不报警了,这回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后来换一台新的变频器后就没有报警。这回的问题主要是变频器报过流以前也出现过不是电机有问题就是电缆有问题,从来没有过是变频器有问题而且是报过流。主要是不带负载就不报,一带负载就报一直以为是别处有问题了。

网友A:
软软故障不好查啊。

网友B:
我这边也遇见过类似故障
初步判定电缆故障
明天安排换电缆

网友C:
电机和电缆容易判断好坏,变频麻烦

网友D:
代换法检修,判别是哪个部分的故障。

网友E:
碰到过台达的 一带负载 频率乱跳 一会20HZ 一会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