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

楼主(2014-07-19):
大家好!
  有一台590  直流调速器,突然断电或断电时间见过长,在上电时,面板指示灯全部闪烁 面板显示按M设置 按E保存,如果按E保存,保存的数据不是以前设置的需要重新再设置,如果按M 就要重新设置参数,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把参数使能改成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请教下,此590是165A的电流,怎么现在开机面板显示275A   4Q

网友A:
先查下参数有没设定错误。然后确定不是设定操作问题,就联系供应商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