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做行走机器人,在伏地面抗摔抗扰,PLC是不是不够用,哪种型号的够用?尺寸多大、重量多少?

如果不够用,用什么?

网友A:
机器人要专门开发控制器,用PLC那就是无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要专门开发控制器,用PLC那就是无处下手

你所说的专门开发控制器,就是专门编写程序吗?这样的程序也意味着相应的运算形式和运算量、运算速度,即意味着能执行这些运算形式和运算量、运算速度的设备。如果这些运算形式、运算量、运算速度是某种品牌和型号的PLC能胜任的。那么这些程序就有PLC可选用。

另行开发的话,若以固态硬盘的笔记本装上PC上运行的程序来实现反馈的处理和所需数据的生成,能胜任吗?有何问题?

网友B:
呵呵,想用PLC来做机器人控制器,PLC的体积没有考虑过吗?
PLC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抗震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说不定楼主花费巨资用PLC研制好之后,PLC主机被机器人摔几下就报废了,而且厂家拆机查找原因知道是摔坏的以后,必定不保修。
一般别人研制机器人,直接拿市面上的嵌入式系统板来研发的,而且根据专门的要求可以针对性设计。

网友C:
用PLC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想用PLC来做机器人控制器,PLC的体积没有考虑过吗?
PLC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抗震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说不定楼主花费巨资用PLC研制好之后,PLC主机被机器人摔几下就报废了,而且厂家拆机查找原因知道是摔坏的以后,必定不保修。
一般别人研制机器人,直接拿市面上的嵌入式系统板来研发的,而且根据专门的要求可以针对性设计。

搞嵌入式式系统,需要怎样入手,请把关键的东西通俗系统的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