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系列启动就跳闸是什么故障导致啊 求解决

网友A:
跳什么闸?故障?报警?还是断路器?如果是通电显示正常,一按运行就断路器跳闸那肯定是可控硅整流模块短路或者负载短路了,至于故障的话,你提供的信息不够,无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路器跳闸,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就跳闸,报三相缺相,客户是这样说的。现在没有接励磁电源,上电显示正常,断电后,我检查了可控硅没有坏,用9V电池加在控制极测量可控硅能导通,G、K极有9欧这样的阻值,忘记打反向耐压了。励磁电源的一个可控硅和整流桥也没有坏,我觉得三相缺相是跳闸后才报的,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只能是负载有问题了,或者是励磁调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