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19):
西门子直流控制器6RA8075-经常报警60007和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找手册参考呗

网友B:
检查电压呗。天气热,电网供电是不是有衰减或波动呢?

网友C:
打电话问厂家售后。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没有手册哦。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源问题,但是有两台一样的设备,另外一台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