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谁能指点一下,怎样用横河BT200手操器和EJA530a压变进行通讯,具体怎样接线?要怎样串接电阻?有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A:
手操器两个针钩接在SUPPLY的+,-端子上,不用拆线。外接电阻250到600欧姆,就可通讯。一般不需要外接电阻,在变送器内部电路通讯回路就有范围内的串联电阻,所以这就是电压总是小于24v的原因。手操器挂上直接通讯吧,BT200手操器除了是英文,其他方面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