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坏了

楼主(2014-07-19):
变频器外部端子的正转端子串入传感器的常闭,用传感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动,频繁启动停止,会烧坏变频器么,

网友A:
传感器用蔽线,计算好变频器功率余量,加减速时间和正反转间隔时间,就不会损坏变频器。就怕你的电机不行。

网友B:
估计负载会比变频器先挂

网友C:
传感器的常闭不要有内阻,最好是干触点的。最好。

楼主:
是用对射的传感器的,1.5kw的变频器控制1.5kw的电机,电机拖动一条流水线。工作没几天,变频器上电没显示了,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