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我是初学者,看了一段时间的PLC的书籍,感觉学的东西不多,现想求一个简单的PLC程序,供学习用,谢谢!
  功能描述:三菱PLC连接电机和一个计数的开关(不知能否用接近开关),上位机发送一个指令给PLC令电机开始运行,计数开关每检测到一个物品就计数一次,当计数次数满足要求时,上位机发送一个指令给PLC令电机停止。
  求:上述功能的三菱PLC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要想编程,你先要搞清楚,用的是普通的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计数的信号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初学者就用上位机指挥PLC,起点确实不低。

网友C:
看你的题目你是想做一个传送带的程序吧,电机就可以用普通电机然后加减速机也行,也可以用伺服电机。程序上的话你就用上位机设置一个中间寄存机,设成可设置的就可以,把中间寄存器的数值用计数器计数,比如说用d0作中间寄存器,可以写成串联 计数器“C0 D0”的线圈,计数器C0的次数就是D0(D0=Kn次) 中的数值,到达D0要求的次数后,C0就会动作了,这是我通过显示器设置,弄过来的。有不对的地方指正啊,别来板砖。我给你介绍个模拟软件 三菱的动画模拟,就是可惜没有跟上位机联机,你可以上网上找找下下来,FX-BRN-TEG-C三菱模拟软件。没事用它玩玩。

网友D:
先把plc基础知识 程序搞差不多

网友E:
乖乖 直接就用人机加PLC了 还是一点一点的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不明白之处太多了,能否指教一下如何选选择才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要是用我需要的PLC程序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本人从事是数据库方面的软件开发的,或许起点是高了一些吧。

网友F:
首先确定三菱plc的型号,然后到官网查找这款plc的断电寄存器的起始位置,确定之后,用上位机软件给其中的一个寄存器发一个数据,然后给plc程序一个启动电机的信号,然后光电检测开关开始检测并计数,在程序里也可以设定一个计数器,当计数条件满足,电动机停止。
思路就是这样,方法很多。

网友G:
你最是买一本带程序的书回来研究一下里面的程序,这样会好一点

网友H:
尽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指出,互相学习嘛!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

网友I:
我也是自学三菱PLC,刚起步没有多久。可以企鹅交流:511050392

网友I:
大概想了下,你说的这个控制,写出程序不难呀,这应该是传输带的把,这个应该不用伺服 直接模拟量给变频调速就可以了。

楼主(2014-08-26):
回复 网友I:
差不多是。我看到有人在这样用,想自己做一个试试。

楼主:
基本上搞定了,用三菱的控件,通讯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