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9):
有5个西驰软起动器,客户反应有问题发过来维修,接入3相同步信号,屏蔽温度检测后启动不报故障,20秒后旁路继电器吸合,按下停止,也可以停。关键是驱动波形不管是启动状态还是停止状态都有矩形波(很规则)这是什么意思。客户只发的板没有机可以试,5个板都是1样的现象,板有问题么?

网友A:
等答案!熟悉西驰软起的朋友,请现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你好,理论上不启动驱动是没有波形的,为什么现在有波形呢,真实奇怪。宁外还想问你个问题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有问题时,内部绝缘不良(各路电压都正常)为什么会炸模块,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搞得我3天没睡好觉,最后确实更换变压器就好了。巧了今天又遇到台易能测各路驱动动静电压正常,波形也无异常启动灯泡会透亮。(不会变压器又坏了吧)记得以前的维修部一年难得遇到1个变压器坏。我却1年时间遇到10多个变压器坏,难道这是由于我们四川气候潮湿原因(变压器坏了挺麻烦的),谢谢咸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老师你好,理论上不启动驱动是没有波形的,为什么现在有波形呢,真实奇怪。宁外还想问你个问题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有问题时,内部绝缘不良(各路电压都正常)为什么会炸模块,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搞得我3天没睡好觉,最后确实更换变压器就好了。巧了今天又遇到台易能测各路驱动动静电压正常,波形也无异常启动灯泡会透亮。(不会变压器又坏了吧)记得以前的维修部一年难得遇到1个变压器坏。我却1年时间遇到10多个变压器坏,难道这是由于我们四川气候潮湿原因(变压器坏了挺麻烦的),谢谢咸老师。
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现在真是不少。这与元器件本身的绕制质量,材质,绕制工艺,与电路设计水平,大有关系。开关变压器不良,二次侧电源质量就差,模块的损坏机率就高。当产生瞬时绝缘击穿,而在IGBT截止期间,负压的骤降,可能会造成模块炸掉啊。此时间极短,测量供电电压,又表现“正常”。
不驱动时,有波形,理上讲不通啊,是否为引线感应波形。示波器探头在否在开关电源附近?

网友B:
启动后波形是否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喔,是标准的矩形波,万用表量了有12V电压,开关电源干扰波形一般不标准,也不是矩形的吧?那我买3个可控硅接上测试电机可以吗。软启动不像变频器对管结构不会炸可控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显,有点关键旁路接触器吸和后也是有的

网友C(2017-08-14):
请教三相同步信号是怎么给的?现在也遇到一些软启,不知道怎么单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