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受网友之托,需维修 AB 400  110KW变频器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上电报警  F  070  (功率器件异常),因这个主板的价格特高,二手的也要4000元左右。在确定了主板故障后,决定帮忙维修试试。
细看主板,发现有N处,均被检查过,或者元件被焊过和换过。在测量U9时,发现1脚的焊盘,有不明显的虚焊,清洗补焊后,上电ok。(估计该换的电阻电容都换了)  面板都能控制和设置了,连上驱动板,按运行面板就有频率输出了。(驱动板已经作了屏蔽)。

断电后重启,会出现F100 故障,复位后,可以设置和运行。经查,数据ic坏了,成了尾巴。
为割掉尾巴,索求和购买  AB  400  110kw的数据。请方便的朋友,联系我,先谢谢了。QQ:396153550  毛

网友A:
AB 400的没用过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 400的没用过这么大的

谢谢。2 楼。

网友B:
膜拜!我也可以修修主板,但功力没毛工这么高!

楼主:
等待   继续中,

楼主:
AB的板子好修,110kw的数据却不好找哦。

网友B:
你可以找些收电子垃圾的,我问下我朋友,有没有AB 110KW的废主板,通常数据IC比较少坏!你也可以问问别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些收电子垃圾的,我问下我朋友,有没有AB 110KW的废主板,通常数据IC比较少坏!你也可以问问别的高手!

谢谢你。有消息电话我,或者Q我。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700的110KW,可惜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话说,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但我去不了江苏哇。

网友C:
你现在的机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固件我帮你找找看,不过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的机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固件我帮你找找看,不过不便宜哦[/quot

你好,你的联系方法呢?费用多少?发我QQ:396153550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的机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固件我帮你找找看,不过不便宜哦[/quot

你好,你的联系方法呢?费用多少?发我QQ:396153550  谢谢。
最近特别忙,我现在手头上有接近二十台要修,一天忙个不停了,我尽力帮你找找,价钱问题要等我找到再说

楼主(2014-10-09):
非常感谢。表情已经搞定。

如果你有三菱的难题,我可以试试。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网友E(2014-11-12):
很有才。顶你一个。

网友F:
我手里有一台东元的160KW的主板坏了!无配件没有办法修了!让客户拉回去了哦

网友G:
真是高手,这个都能修。

网友H:
请问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我可以答复一下吗?     高手  类似我们常见的 达人  (发烧友) 也。

一般是这样炼成的:
1,从小爱好,有极其好奇的东西和知识,吸引他。有硬件的东西,可以给他感知。
2,工作后,和爱好有关联。有一段长时间的接触电子维修。熟悉电子元件的特点,并且善于学习新知识,做事严谨,废寝忘食的钻研。
3,有成就感,有轻松赚钱的意念。有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4,高价格利益下,维修和钻研会变得亚历山大,会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完成,并从中学习经验。不乏有出大钱,求助搞定的。这个可能就是提升自我的,快捷有效的办法。
5,不同的维修,做好笔记,尽量减少重复的误判。。。。。。。。
       不妥,请大家修正,愿我们经过大量实践,都能接近咸老师的水平。哈哈

网友I(2015-12-28):
毛工、手里有110KW的变频器,你现在还要吗?我拷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