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请问:电机重新修完,绕组的烘烤温度控制在多少好啊?

网友A:
如果是手工烘烤,比如用碘钨灯,大概一下就得了,1~2百度。

网友B:
俺也学习一下

网友C:
200度以下

网友D:
话说楼主都能自己修的啊

网友E:
80度烤5小时,120再度烤24小时

网友F:
没有具体的数字,我们一般是用一只200w红外灯泡烤,温度一般在200以下

网友G:
貌似用碘钨灯烤的比较多
至少我是这样干的

网友H:
还有直接通励磁电流烤的。也就是说控制励磁电流的大小让电机绕组线圈发热来烤。什么也不用,就是自身解决烘干问题。如果是外部的热源,必须要控制温度,不能让绕组线圈的表面温度超过电机的允许温升值,也就是根据绝缘等级不同的温升值。一般是120-180度范围吧。太热了会烤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有直接通励磁电流烤的。也就是说控制励磁电流的大小让电机绕组线圈发热来烤。什么也不用,就是自身解决烘干问题。如果是外部的热源,必须要控制温度,不能让绕组线圈的表面温度超过电机的允许温升值,也就是根据绝缘等级不同的温升值。一般是120-180度范围吧。太热了会烤糊的。
还是版主说得对!200度!貌似现在电机的温度等级都接受不了!

网友J:
一般是看漆包线的等级,普通电机一般用水银灯烤十几个小时,实际温度没测过,手感百来度是有,中间要把灯的距离拉开一点再烤,也就是控制温度了

网友K:
感觉6楼说的比较接近;
期待有经验的朋友,继续说说。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L:
温度控制在 130℃左右,烘 6~18h,具体时间可根据电机大小及浸漆次数而定。 在整个烘干过程中,要求每隔 1h 用兆欧表测量一次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