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最近修理一台大连电机生产的15kw伺服驱动器,w相的模块击穿,更换之后,换上去使用半天又坏了,于是拿摇表测量绝缘值,结果是1-2兆欧 不是击穿,但是绝缘值低,问问同志们,你们说绝缘值低于多少容易坏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啊。有人说起码得5兆欧才行。

网友A:
电机绝缘值低会烧变频器吗?变频器什么故障?是过电流?还是过载?按理说变频器应该有保护的。不轻易被烧掉。电机绝缘值在1-2兆,已经不算太低了(正常值30-40兆)就很好。1-2兆也不至于烧控制器呀。

楼主:
是伺服控制器15kw的就是15kw电机后面带个编码器,停机也得延时5s才能停住了。大连电机厂生产的,电阻值为1-2兆欧,然后爆炸v相的模块。修好了又爆了,这才查出来是绝缘值低,不知道是不是绝缘值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