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CPU是315 2DP的,现在想通过硬件中断来立即刷新输出,要扩展什么类型的模块有硬件中断的功能?300PLC有没有类似200PLC的立即输出指令,300plc怎么实现立即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是315 2DP的,现在想通过硬件中断来立即刷新输出,要扩展什么类型的模块有硬件中断的功能?300PLC有没有类似200PLC的立即输出指令,300plc怎么实现立即输出?
在选型手册上,您可以看到关于模块是否支持中断的说明,例如:6ES7 321-7BH01-0AB0,支持硬件中断。

相对于200系列的立即输出指令,300中可以使用SFC26(UPDAT_PI)更新过程映像输入表以及SFC27(UPDAT_PO)更新过程映像输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