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易能EDS1000,E018说明书上查不到,写的保留,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这个去问一下客服吧

网友B:
是啊 问一下厂家的售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缺项。参数频闭了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厂家自己用的参数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如果真输出缺相,那屏蔽掉报警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E:
没接电机吧,接电机启动就没问题,有个参数设置了。我忘记了。

网友F:
进入参数设F9.03=1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