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求助:我的基恩士KV-24DT PLC数据丢失,苦于无编程软件,触屏是基恩士 VT-5SR,谢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PLC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可以用触摸屏设置的

网友B:
基恩士大家用的多不多啊 好像没什么存在感吗

网友C:
没用过!
百度找不到??

网友D:
如果是程序,需要用软件;‘
只是数据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
不用屏的话在KV-24DT自带的面板上用按键也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