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掉,,求教高手了..............

楼主(2014-07-20):
这条生产线不是我负责的,很奇怪,,
4个月之中烧毁5台SWE变频器,,,测得电源电压410V ,,11个变频器随机烧毁的,,有一台甚至是后半夜没开机的情况下烧掉的,,据此推断损坏与负载和参数设置没有关系,,,电控柜全密封,带空调和取暖机......就是问高手缺相状态会不会烧毁变频器,,我现在就是怀疑母线槽与电柜之间会不会出问题,,换进线电缆非常麻烦....
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应该怎么去查,,谢谢了,,,变频器烧掉以后,,电源开关合不上,,应该是主回路击穿或者短路了

网友A:
烧坏之后,进行事故调查,从而避免悲剧再次重复上演。
拆卸变频器本身进行查看烧毁的原因是非常专业的技术,难道楼主没有对此刨根问底吗?

楼主:
谢谢2楼兄弟,,昨天同事在拆我过去看了下,,前面整流模块上面的电路板铜箔都全部烧掉,,,回头我去拿过来看下是不是整流模块问题,,,
为什么不开机状态还会烧掉呢?

网友B:
加三相电抗器

网友C:
应该为SEW品牌,后半夜不开机状态下烧毁且电路板输入端铜箔大面积烧伤,估计是晚上供电电压升高所致!

网友D:
如果电压是在用电高峰期测量的话就要去调整变压器电压了。

网友E:
功率因数补偿没有自动退出,负载减轻,电压会升高,或电压调的太高。

网友F(2014-11-27):
引用 网友C:
应该为SEW品牌,后半夜不开机状态下烧毁且电路板输入端铜箔大面积烧伤,估计是晚上供电电压升高所致!
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F:
还要看看变压器高压部分有没有对地放电现象,造成低压电器损坏。

网友G:
分析1:外网电压(10KV)扁高,2:你公司下半夜退出用电设备可能多,导致400V侧电压升高,重要设备见意你加装三相稳压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同意

网友I:
将电力变压器的调压档调低二档。电压降低到380V左右。

网友J:
估计电压已经高达440V差不多了吧!搞不清楚问题的话!晚上12点去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K:
同意4楼,估计是晚上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L:
楼主查出根源否?

网友M:
sew品牌,我们这刚上的设备也用的这种,目前还在阅读相关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