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0):
   这几天上海的温度开始升高,周五检查一组电柜时,感觉有一些 嗡嗡的 声响,时大时小,今天周末,车间休息时说再去检查看看,可是发现没有声音了,这是什么故障?
  难度是因为天热,负载重了,发生的声响? 还是什么情况 ?求解说

网友A:
楼主重点看看开关的负荷状况。
温升加负荷有这个可能
还有就是电柜的振动
电容柜也要注意仔细检查

网友B:
当时没看电流是多少吗,现在是多少?

网友C:
可以注意下电流,看是不是电磁震动声。

网友D:
天热,电流升高

网友E:
可以在电柜认为温度高的点贴试温蜡片

网友F:
就是有些过载吧

网友G:
用红外线测温枪检查一下,低压配电开关和母线无非就是接触不好发热。

网友H:
电磁振动引起的多,还可能是超负荷,加强巡查,多注意电流变化,勤测温度,特别是有接头的地方,接触温度要用红外测温仪,毎班测一次做好记录

网友I:
多巡查,关注电流温度变化,防止严重过载。

网友J:
   通常设备在工作时都会发出较低且平稳的声响,但如果设备发出闷声,或设备因过负荷运行电流过大发出剧烈响声,就是不正常现象,有可能设备出现故障。现在气温高, 设备嗡嗡声响时大时小,不排除是负荷时大时小引起的。要加强巡检,密切注意设备温度的变化。

网友K:
是不是配电柜里面有接触器的响声,要是没有的话,哪的注意了,查看下电流是不是平衡,还有楼上一位朋友说得负载可能加大,加强点巡检吧